GTX550显卡维修

楼主(2021-11-25):
这个是实际上是没有显存供电,但这个8角芯片实在是难搞1542S的,网上说8120A可以代换。但我换上去两个仍然没有共电,目前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网友:
有有个550ti开机瞬间,电压全出,主板logo亮一下就掉掉了,核心和显存没有供电,料板上拆的供电芯片换上也不行,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