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显存的显卡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21-11-25):
这个是假卡,r9 370 4g,双面显存 就指点

报错的是哪几个。回帖必发,大发

网友:
坐等大神科普看各种排序显存

网友:
好吧,没人说我就自己先把两面的都换掉吧

网友:
常规来说靠近CPU面的是高字节显存,另一面是低字节显存。

网友:
N卡的是背面是低位(A面),A卡有可能是相反的

网友A:
要分A卡和N卡,两个顺序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分A卡和N卡,两个顺序正好相反

这个是a卡,每面8个显存 f通道应该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