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a60l屏幕不显维修

楼主(2021-11-25):
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就是镊子指的这个坏掉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忘记说了不显是3.3供电没有,主板是能正常开机的,发这个是如果有一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查这个五角管就好了

网友:
屏二级3V供电转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