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下,dell3412不过保隔的问题

楼主(2021-11-25):
如图,不触发,查没有AD+电压,PU3801 P管 G极为19v不正常,发现是由PQ3804和PQ3805控制的,测量发现PQ3804B极有1.6v电压,C极自然就导通为0了,然后PQ3805PNP也就导通了,造成PU3801 P管 G极为19v不正常。
经查CHG_AD_off直接到IO NPCE855了,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个电压会变高。然后没办法我把PQ3804拆掉就可以过保护隔离,开机正常。谁能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查看CHG_AD_off信号去哪了 是不是有上拉电阻连接电压

网友B:
额,这个管子应该是电池的隔离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CHG_AD_off信号去哪了 是不是有上拉电阻连接电压

去IO了,是高电平,低电平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管子应该是电池的隔离管吧

不是的,是第一个隔离管,后面才是公共点

网友:
                               会看电路  厉害了

网友C:
我有这个板。但是型号是3421,我还特意找了论坛都没有你说的3412,是不是型号打错了,
其实你把PR3812拆了就知道这个高电平是来自EC还是别的,还有PBAT_PRES1#这个信号正常是3.3V,控制PQ3803导通,
如果拆了PR3812正常了,那就是EC和PQ3809这两路,再拆了PQ3809看看,这个没有很复杂,排除法,正常这个AD OFF是0V,很少会高电平的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还望指点

网友(点评):
好像是型号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板。但是型号是3421,我还特意找了论坛都没有你说的3412,是不是型号打错了,
其实你把PR3812拆了 ...

感谢感谢,忽略了下面还有一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板。但是型号是3421,我还特意找了论坛都没有你说的3412,是不是型号打错了,
其实你把PR3812拆了 ...

PR3812挺难找。。我是没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个板。但是型号是3421,我还特意找了论坛都没有你说的3412,是不是型号打错了,
其实你把PR3812拆了 ...

暂时修好了,我拆PR3812的时候可能加焊到PQ3803了,我把PR3812装回去就好了。不知道会复发不。

网友E:
老哥还在做维修,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去你那里面试的场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哥还在做维修,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去你那里面试的场景。

你不也在做嘛,话说你是那个专门露肚皮的嘛。
现在修的很少,偶尔搞个机打打牙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R3812挺难找。。我是没找着、。。

这个板有点位的,好找

网友:
遇到一个同问题正在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也在做嘛,话说你是那个专门露肚皮的嘛。
现在修的很少,偶尔搞个机打打牙祭。

不是,2016年左右的事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有点位的,好找

恩,有是有,那个软件是专用的,不会操作,搞了好一会才找到那个电阻,原来没标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2016年左右的事了

那就是你,有空了就喜欢撩衣服露肚皮的*脏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你,有空了就喜欢撩衣服露肚皮的*脏话*。。

可能是你面试的人太多了,我从来不露肚皮,我那时候不到20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面试的人太多了,我从来不露肚皮,我那时候不到20岁

我说的是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小伙,也不到20吧,晚上还和我一起玩lol,碰巧是一个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