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21-11-25):
待机电流跳变,开机触发到1.2掉电,

刷了bios不行,

网友A:
不插内存电流多少?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就说明没过CPU

网友B:
我的神舟笔记本开机转1分多钟准时断电,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神舟笔记本开机转1分多钟准时断电,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cpu供电 mos管

网友:
大佬,我今天把主板拆下来了,找不到mos管,cpu供电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电流多少?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就说明没过CPU

这是板载内存,我测过,cpu.供电出来了

网友:
把内存屏蔽试

网友C:
电流1.2几已经到显卡了,刷BIOS看一下,应该是显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1.2几已经到显卡了,刷BIOS看一下,应该是显卡不过

bios已经刷了六个了,都是开机电压, 0.8到1.2之间反复跳变,不会掉电但是不亮机,有好几个是他们在淘宝买的,自己原来的bios是开机到1.4直接掉电,估计要加焊gpu了

网友:
跑码了,,重点查温控PECI开关电压,

网友:
先屏蔽内存,

网友D:
干掉板载内存再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干掉板载内存再说吧!

直接刷bios屏蔽内存,可不可以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刷bios屏蔽内存,可不可以

还是看图纸或者点位来屏蔽比较好吧!如果不好还可以改回去!比刷BIOS好点吧!只是建议。

网友F:
CPU 问题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问题  直接换板吧

认真的吗?内存屏蔽还没改动呢,刷的屏蔽内存bios屏蔽不成功,开机电流直接到0.9

网友F:
你可以试试看 看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感觉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试看 看是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感觉是CPU

待机电流有跳变,应该有轻微短路啊,如果加焊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