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091p刷完bios可以启动,开二三次就不开机了,

楼主(2021-11-25):
联想b4070原来进了点液体,搞干后用了几天,不开机,待机电流0.011按开关跳变去0.013然红后马上掉成0.011前天刷了bios可以亮机了,也试了几次,第二天装机又不行了,刚重刷了次,第一次可开机,第二次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当不触发维修 看电路图

网友A:
第一BIOS  确定OK吗  BIOS我有工厂BIOS,RTC电路  很多拉低的,会这样  ,这主板我维修几千片了,可能CPU   或电容拉低,详情私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BIOS  确定OK吗  BIOS我有工厂BIOS,RTC电路  很多拉低的,会这样  ,这主板我维修几千片了,可能CPU   ...

楼主在哪里修机器 有这么机器修 能带上我深度修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修机器 有这么机器修 能带上我深度修机不?

你把内存  取了  在下内存下面,   拍下照  我看下具体版号    你上面是大板号不准,  RTC电路  在CPU背面  有三处  有几个电容  看看电压阻值,拉低的先拆电容

网友:
先看看RTCRST# 之类的待机信号正常不?

网友:
正常,桥收到Ec的pwr开机也有高低跳变,只是马上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BIOS  确定OK吗  BIOS我有工厂BIOS,RTC电路  很多拉低的,会这样  ,这主板我维修几千片了,可能CPU   或电容拉低,详情私聊

我遇到一台也是此板 问题是亮机显示logo掉电 找了几个BIOS刷了 有一个BIOS刷了不掉电了 但用了几天又掉电 再刷怎么也不好了 请问是不是U故障

网友:
这种一般桥有点问题

网友:
后续,发了另一个贴,复制过来,进了点液不触发,待机0.011-0.012左右,按开关能跳到0.013,刷了bios后能开机几次正常点亮,装机后就不行了,回到原故障,后来发现加热bios附近就能正常触发点亮一至二次,有时不能,后检查发现bios背面rp27 10k上拉电阻,第四脚待机无3.3v,量4脚对地值无短路,45脚只有3K左右,其它三对均10k左右,初步判断排阻坏了,于是换了一个,故障一样,4脚为pch_gpio12直接到cpu中间无其它元件,cpu也正好在这块区域,难道是加热cpu造成可以开机,之后测出如下结果,主板通电待机,万用表测4脚为0.38v左右,加热那块区域,按开关开机正常能显,4脚开机后变为3.3v  ,按开关关机,待机时,4脚为3.3v,空个几分钟也不会变,再按开关开机,3.3v跳为0.38v左右,无法开机变为原故障,4脚到桥内名称为LAN_PHY_PWR_CTRL/GPIO12这个是什么搞不太清楚,

网友:
估计是不是要重植cpu了,我没bga

网友:
遇到过,刷BIOS能亮机,一放电就点不亮,单U果断干U立马好

网友:
有可能cpu 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