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卡和N卡显存通道划分定位的顺序问题?

楼主(2021-11-26):
求大神指教有关A卡测试软件扫描后显存定位顺序是不是如下所示:例如1种显示A0.A1.B0.B1.C0.C1.D0.D1。还是A1.A0.B1.B0.C1.C0.D1.D0上述两种哪种才是A卡定位显存的正确顺序?其中A0是高位还是低位?另一种显示31-0.63-32.或者是0-31.32-63等等,上述31-0或者说0-31是高位还是低位?
N卡显存定顺序刚好和A卡向反。
上述问题和测试软件版本号不同有没有关系?例如我用公司提供的A卡软件扫描后报A0(从网上视频说的是第一颗)可是更换了还是报错A0,然后我又把第二颗更换了才扫描OK,把我弄懵了,到底那个说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
新人支持下呗。

网友:
都是逆时针数,N卡顺序A1.A0.B1.B0.C1.C0 或A(32-62).A(0-31).B(32-62).B(0-31) 即同一通道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A卡顺序相反 低位前 高位后 或者A.B.C.D.E 按此顺序

网友:
估计第一次没焊好有虚焊 更换第二颗的时侯加热过程导致第一颗暂时OK了

网友:
A卡如下图画圈圈所示报D0(第七个显存)更换了没好,反而更换D1(第八个居然好了。难道是这测试软件有问题测试不准确?还是怎么回事呢?几乎有70%这种问题,,有的有很准确,测试报A0(第一个显存)更换了就好了,这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显存位置一直不知道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