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91进水之后 屏幕暗屏

楼主(2021-11-26):
一台DELL 7591 进水 屏幕也是进水的  屏线两边接口都是进水的 处理好了之后  屏幕暗屏    换过好几张屏  屏线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暗屏,  请问下 这种暗屏的机器 应该查屏线接口那个信号啊,这种屏线接口 我完全搞不懂啊?  麻烦大神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这些是我测的电压  不知道还有哪里没有测对  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我测的电压  不知道还有哪里没有测对  大家帮我看下?

19V没电  肯定暗屏了

网友:
供电,和信号

网友:
39 40  接 19V

网友:
主供电都没测吗?

网友:
没有19V供电

网友:
重点2脚和40脚

网友:
主供电,开启,调节。。

网友:
原来是D4802进水坏了  导致的  更换一个 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