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进水不触发,U5110附近,记录一下

楼主(2021-11-26):
前两天忙修机器的时候没有时间发帖子,今天正好有同型号的机器,拍照记录一下
机器客户描述不触发,拆机发现U5110附近进水,已经有清理焊接痕迹,二修机
仔细观察主板其他位置,无任何维修的痕迹,估计还有救……报价开修
把U5110取下来,放大镜仔细观察焊盘情况,发现1脚 8脚 断线,C5101,C5120,C5126缺失
电容先不管了,换一个U5110, 把1脚  8脚 补好,上电测 1脚 3脚有3.3V ,8脚 3.3也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
再研究一下图纸和点位,测量发现 5脚 的复位信号 只有1.7V ,不正常
R5127 两端都有3.3V,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R5100了,点位图里搜不到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图的问题),索性把 5脚 6脚 短接到一起了
再次上电 发现能自动开机了
最后清理主板的时间,感觉这个R5100可能在主板的背面,放大点位图一个一个的看
终于发现了这个小电阻的位置,不过主板上已经缺失,焊盘也腐蚀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就这样交工吧

网友:
一般是EC坏了,遇到过几台

网友:
清晰度挺高啊!谢谢分享

网友:
苹果的点位图纸全 搞起来是比较顺手

网友:
这个电阻 点位图上都有标吧 没那么难找吧

网友:
现在EC真贵..

网友A:
还是修的少,这个机器主板的一些重要电阻位置都在我脑海里。。。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的少,这个机器主板的一些重要电阻位置都在我脑海里。。。

确实是,小地方,苹果机器少,这几天连续修了三个,感觉熟悉了不少

网友:
这款主板很松垮

网友:
图纸点位在手 鸡腿随便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