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铭瑄2060S的5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1-26):
铭瑄2060S的5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能看到丝印的标识是DKCAC,麻烦有原理图的仁兄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兄弟,求助

网友A:
说的是U31位置的16脚芯片吗?型号:MP28168GQ-Z/QFN-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U31位置的16脚芯片吗?型号:MP28168GQ-Z/QFN-16

是U3位号(一个8脚的LDO电源芯片),这个不是MP1745DJ也不是RT7296,

网友:
不是原理图,我用的是在线查询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