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换电池显示维修

楼主(2021-11-26):
6P换完品牌电池后电池健康度显示维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机器绑定的电池序列号,把电池保护板换新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绑定的电池序列号,把电池保护板换新电池上

苹果6p还有加密吗

网友:
换个电池,有些是电池问题  或者主板检测不到电池数据

网友:
系统太高了吧

网友:
电池没有pojie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 ,再换个牌子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