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影GTX1050TI黑屏,显存全报错

楼主(2021-11-26):
前两天接了两块显卡,一块修好了,比较简单,另一块是铭影GTX1050ti,开机不显,过了20秒左右,显示器屏亮,但是没图像,用测试软件盲测了一下,全报错

测试结果
用集显启动,进系统能认到显卡,就是驱动叹号,装不上驱动。
测量电压都正常,显存1.4v,开始以为显存问题,把第一个显存换了还是不行

后来直接全部重植了一遍,把第一次错开放,还是全报错,汗。。。
网上找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看来还需要一点慢慢查啊。。。。。

网友:
换个软件测

网友:
换个软件检测估计也一样,还是存在故障问题

网友:
全部报错,是不是显存没有供电啊

网友:
全部报错,不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
换个核心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517616866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张GTX770全报错,加焊GPU正常了,只要一烤机又全错,再加焊GPU又全好,之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
你的软件应该有问题

网友:
杂牌不好修

网友:
这种干核心就对了啊

网友:
用367来扫,还是全报错,加焊一次核心

网友:
超半数显存报错,就直接干核心!

网友:
这核心坏了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测试平台问题,换个显扫下,估计核心坏了

网友:
根本原因没找到

网友:
这要不是没供电,要不就是核芯坏

网友:
显存配置电阻看下,别是本来让核心识别三星显存的电阻配置,因为电阻变质,识别成海力士或者镁光,那么就会全部报错。就算显存数据地址线全部过一遍,好显存好核心全部搬来都没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张GTX770全报错,加焊GPU正常了,只要一烤机又全错,再加焊GPU又全好,之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这烤来烤去的,会不会把一些电容给老化了,当然,你还是缺一台BGA焊台把!哈

网友:
附近跟背面的电容也看看,有概率捡漏,不过首先你核心有自信焊好了吗?

网友:
学习了!大家好!

网友:
核心挂了啊

网友:
没有很好的设备,就不要动, 很容易造成PCB板子的覆膜脱落,PCB报废

网友:
黄鱼找接盘侠吧!!!!!!!

网友:
我刚修过一个开机只有背光无图像的         搞下核心就显示  第2天又一样  gpuz 显示认不到bios  在搞核心又亮     就是核心不良的  1050
ti 都是翻新的

网友:
GPU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