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Z270-P 内存电压监测爆红求助

楼主(2021-11-26):
华硕 PRIME Z270-P 内存电压监测爆红12V,  电压都是正常的,主板BIOS更新过IO换过。有谁知道这个监测信号在哪里吗?

网友A:
SI/O监控硬件信号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O监控硬件信号出问题

IO我在好板对比过了没发现不同。

网友:
我只找到这些地方都会影响

网友:
可能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跟技嘉电压检测一样的呢

网友:
这板查不到分压电阻。

网友B:
5V电压也异常 先看看5V  io那边没有内存的电压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电压也异常 先看看5V  io那边没有内存的电压检测

5V检测是正常的,只是我电源24口那松有时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检测是正常的,只是我电源24口那松有时偏低。

bios是u盘更新的还是烧录器刷的哦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同理,觉得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