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戴尔n5010 电流定1.3-1.4这样。

楼主(2021-11-26):
开机蜂鸣器有8声叫。电压都有,考虑桥还是考虑CPU呀。
cpu

网友:
8声不是屏幕问题嘛?你外接有显示嘛?

网友:
7声是内存或者CPU,8声应该是亮啦,你外接试过没?

网友:
这机器 8声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款机器我有2台,都是8声响,屏幕不显示,后来加焊显卡后就能正常使用了,可能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