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820-00923-A CD3215C00带程序吗

楼主(2021-11-26):
这个机子PP3V3_UPC_XA_LDO 对地只有7欧 通电待机0.10A这个信号只有1.3v,取掉 CD3215C00后阻值正常,应该是CD3215C00短路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CD3215C00带不带程序,有知道的大哥能说一下吗 拜托了,板号是820-00923-A
板号

网友:
有料板嘛,直接料板拆一个,如果没有料板某宝淘一个看下,我也等你这个结果。到底有没有程序

网友:
苹果都是买料板拆芯片

网友:
我没有料板,料板上的芯片都灌胶还要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不带程序,而且跟CD3215c00z通用,所以建议你直接买c00z的全新芯片

网友:
不带程序,但市场上有假的CD3215C00 在卖,所以最好用拆机的芯片

网友(2022-01-04):
13寸15寸都可以代用, 已经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