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故障]
iPhone XS MAX手机听筒没声音怎么办?符合这2点,可以免费换新机

楼主(2021-11-26):
iPhone XS MAX手机听筒没声音怎么办?符合这2点,可以免费换新机

  苹果正在紧急召回,可以免费换新手机了?

  最近闺蜜XS MAX听筒无声,听说苹果又要召回,偷偷看看自己是否上榜了!

  11月22日,苹果又发布了一个召回计划,如果你用的iPhone12/Pro,恭喜你!又可以免费换新手机了哟!

  官方的意思是,在8月份召回服务计划上又扩大了召回范围,凡是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4月生产的iPhone12、iPhone12Pro,手机出现拨打或接听电话时听筒发不出声音,符合条件就可以召回免费更新,但12 mini和12 Pro max机型不在范围内。

如何查询你的iPhone12/pro是否在召回队列里呢?

  1、手机包装盒上面印着手机的生产日期,一目了然。如果你的包装盒不见了,也不用你担心,往下看!

  2、在手机里打开设置——通用——关于本机——序列号,序列号中的第4位和第5位字母,第4位代表iPhone生产的年份,第5位代表生产周期。

  如果你的iPhone12/Pro出现这个问题,正好符合条件这个召回范围内,就可以到苹果商店或苹果授权服务提供商免费检修服务了喽,有问题赶紧去换吧!

如果不在队列里面,我们应该怎么维修呢?

  朋友的iPhone XS MAX没有iPhone12的命,得了iPhone12的病,不仅打电话会有劈劈啦啦吱吱扭扭的怪声,看视频也出现刺啦的声音,有时接电话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别急!其实手机听筒会间接性失灵,问题并不复杂,有时不用送修,自己就能搞定。下面带大家一起看看听筒没声音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iPhone XS MAX手机听筒没声音处理方法:

一、软件问题

1、也许你会说:“第一条,重启手机”,哈哈!恭喜你,答对了!

  其实,在我们平时使用手机时,90%的软件问题都可以重启手机就能解决,无论是苹果还是国产手机。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先重启手机来尝试解决。

2、软件冲突

  手机下载安装的APP软件发生冲突时,有时也会导致听筒声音失灵,可以将软件APP卸载后重新下载。

3、系统问题

  重启、重装软件后还是听筒没有声音的话,可以备份数据资料,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iTunes或爱思刷机。

  也可以升级最新iOS系统,不过,在升级系统时需谨慎,一旦升级成功,是无法再降级回到低版本的。

二、硬件问题

  如果在尝试重启、还原、甚至升级系统后都无法解决听筒的话,就是手机硬件导致的。

1、清理听筒

  检查听筒开口处是否被堵塞或附着污垢,确保听筒没有被保护壳或保护膜等异物堵塞,可以使用干净且干燥的软毛刷清洁听筒开口。

2、听筒/听筒感应排线组件

  听筒本身损坏、听筒排线折断损坏、排线座子氧化腐蚀接触不良等都会导致手机听筒无法正常使用。可以重植或更换一般就能修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X机型,取消了指纹识别,改为面容ID识别,在听筒排线组件上的泛光IC会影响面容识别功能的,再更换排线时,要不原排线上的泛光IC一起搬过来,不然是无法面容解锁的。

3、主板问题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手机听筒没声音的话,就是主板硬件的问题了,听筒/感光座子、听筒功放、听筒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关线路上芯片是否虚焊掉件(主电源IC、充电IC、主音频IC、电容电阻等元件),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听筒的正常使用。更换或重植就能完美修复了。

  XS MAX采用双层主板设计,尤其摔过的机器,容易中层虚焊掉点,也会导致听筒没声音,飞线补点重植,就可以修复。

  如果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为了避免手机失去保修资格,建议送苹果售后检测维修,如果不幸你的手机出保了,也不用着急,可以到专业的第三方维修店,让专业的维修师傅检测维修就好了。

  若大家有疑问或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果然青苹果 有个缺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