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宏基蜂鸟S7-392不开机

楼主(2021-11-26):
前一晚还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着机,电源测试无电流;开机键有3V
有电子基础,还请有经验的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扣电池查EC工作条件

网友A:
什么条件都没怎么教

网友:
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可调电源看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都没怎么教

老师,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工具吗?

网友B:
直接把cpu撬下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cpu撬下来看下

热风枪温度不太够,干不下来

网友C:
待机芯片边上一个保险坏了  通兵

网友:
能热风枪干好cpu的都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边上一个保险坏了  通兵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