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80s开机提示ac错误

楼主(2021-11-26):
联想thinkpad t480s笔记本开机ac报错,进系统提示慢速充电器并且电池标志打感叹号(不是适配器问题,换过几个适配器了,都是一样)刷过bios,换过typle-c接口和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A:
单用电池不会出现这个报错,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适配器坏了 没法识别到适配器接入 充电芯片有问题 能充电吗?    图搞正了  具体要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不会出现这个报错,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它是报外电源故障,你只用电池当然不会报错了,,

网友:
查这个适配器检测进入主板之后是不是需要EC进行认证 检查这个线路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电路

网友B:
刷屏线接口附近的Bios,我上次遇到一台,就是这个问题,应该进系统后电池显示有一个感叹号。

网友:
Ec刷下看。

网友:
裸板试试

网友:
换一个电源接口有惊喜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感觉EC 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调一下bios跳过这个检测

网友:
现在TYPE_C结构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首先有条件换个原装充电器,然后就去换充放电芯片!!!我遇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C:
TYPEC 接口不升压导致,是5V在输入没有升压到20V

网友:
适配器,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下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口的检测线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咋解决的

网友:
电源检测  查一下

网友:
还是电源故障吧  你换的是不是原电源  W数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最好换个原电源试试   感觉还是电源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好换个原电源试试   感觉还是电源故障

新机器上面的电源都拿过来试也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上面的电源都拿过来试也试

新机器上 面的电源都试过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B:
刷屏线接口附近的Bios,我上次遇到一台,就是这个问题,应该进系统后电池显示有一个感叹号。

正确   刷那个bios   型号说一下嘛!提供一下BIOS程序!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 接口不升压导致,是5V在输入没有升压到20V

说的有道理!我也这样想,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F:
我手里的机器也是相同故障,说换充原装电器是不行的,我换过根本解决不了,应该是W25Q80  BIOS   程序坏了!要重新刷一下这个芯片的BIOS程序,可惜我没有 W25Q80的 BIOS程序!
谁有给我一个!多谢多谢!我的微信号:YN121582613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的机器也是相同故障,说换充原装电器是不行的,我换过根本解决不了,应该是W25Q80  BIOS   程序坏了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9167-1-1.html

网友:
检查风扇偏门

网友:
上个月的事

网友G: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有没有解决???

EC坏了,最好是刷程序,这个EC有点不太好换,并且带程序的网上不好找

网友:
刷屏线接口附近的Bios

网友(2022-03-2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保护隔离没升压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TYPEC 接口不升压导致,是5V在输入没有升压到20V

不升压不应该是识别不到适配器吗  不应该插电源没反应吗 这个明显是已经升压了 只是适配器检测不正常    话说我修了这么多T480 怎么没见过楼主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升压不应该是识别不到适配器吗  不应该插电源没反应吗 这个明显是已经升压了 只是适配器检测不正常    话说我修了这么多T480 怎么没见过楼主这种问题

多半没升压,你顺便试一下typec转高清肯定也不显示

网友:
我遇到一台,换 适配器好了,没机会去拆机研究了

网友:
type-c 有个协议的BIOS,刷那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