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DELL 14R 5437 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21-11-26):
DELL 14R 5437 初始故障为待机电压0.06按开关不触发,怀疑主板小短路。拆机后发现保护隔离后级PL4401对地阻值低,烧机大法后发现PU4902击穿(拆机时在内存盖板下发现2个小铁片)更换PU4902后供电恢复正常,开机灯亮(没装BIOS电池)电流0.45左右感觉内存没过。测量后发现PL4902 2脚也就是1D35_PWR对地阻值低,拿掉PU4901 51216 一样 由于电压低烧机大法烧不出来,求助各位兄弟有啥好办法没有。

网友A:
0.75V只给内存供电,拿掉内存测量

网友:
内存供电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V只给内存供电,拿掉内存测量

内存条的,已经拿掉了

网友:
2脚对地7Ω左右

网友A:
几代的?台式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分割法,缩小范围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的?台式还是笔记本的

笔记本,4代U

网友A:
笔记本拿掉内存还短路,U能拆掉不《拆掉测量看看

网友:
内存供电坏,假如内存也坏的话,搞不好CPU也坏了.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很惨的,惨的原因是你维修花了大量的精力还有芯片最后维修成本高客户放弃了,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拿掉内存还短路,U能拆掉不《拆掉测量看看

我也有点怀疑是U坏了,4代板载的U。客户换主板了,得空我会验证一下

网友:
那就是U坏了基本上

网友:
4代U内存电压跟桥有关,桥是集成在U里面的,拆掉内存供电IC,还是短的话,拿掉U再看看短不短吧。不短的话换U

网友:
破案!取掉CPU后不再短路,CPU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