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为啥我的设置面板里没有nvidia颜色设置?

楼主(2021-11-26):
win10系统,我看别的机器打开nvidia设置面板,更改分辨率下面,第三项都有使用nvidia颜色设置,为啥我的没有呢?

网友:
硬件不支持吧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
硬件不支持吧。。。。。

网友:
dvi默认就是全灰度,hdim才会有选项。

网友:
不清楚哦

网友:
估计硬件不支持

网友(2022-03-24):
下官网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