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尺寸

楼主(2021-11-26):
今天换了个双usb+网卡的接口,用烙铁+吸锡器+热风枪,换了好久才换好,想买个锡炉,以后换接口啥的用,弱弱的问一句,你们都买的啥尺寸的?

网友:
买个能换内存槽长度的

网友:
锡炉虽然是换这个好用,但用一次也很麻烦,,因为我们也不是总换这接口

网友:
买发热板,然后上面加一块铜片,铜片沾满焊锡就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了。

网友:
楼上的这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个可以换内存插槽的

网友:
还以为你要做水电工呢,咱工控人不需要那玩意,上锡,大量的锡跟焊油,烙铁头也可以考虑买几个T头的,长度不一都买几个,对付这个或者GPU芯片我都用这个拖吸锡带。效果挺好的!

网友:
淘宝搜 光源热电器材  就行

还是推荐BGA 能一个设备搞定为啥要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