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0up 主板笔记本怪病

楼主(2021-11-26):
笔记本运行非常卡顿,开机看了一下cpu主频只有0.38G测电压也只有0.6V。刷过bios,换了io还是一样。求大神指教。

网友:
检测温控控制电路

网友A:
通病故障,把pu8804/VCCPLL小芝麻IC拆了,底部加装0欧电阻整机就正常了。

网友:
Ss是通病就好修啊

网友:
电源芯片的电流检测脚

网友:
这个是通病,比较好修一些。

网友:
降频,插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故障,把pu8804/VCCPLL小芝麻IC拆了,底部加装0欧电阻整机就正常了。

学到了,没修到过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故障,把pu8804/VCCPLL小芝麻IC拆了,底部加装0欧电阻整机就正常了。

厉害了。。

技术流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824-1-1.html  这是我的帖子 你看下 能否帮助你  我也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换固态都卡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