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炸13007及带载无力修复

楼主(2021-11-26):
品牌为某盛的电源,从朋友的电脑里换下来的。有好长一段时间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电脑系统死机蓝屏等,测试电源电压却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段时间都是插拔内存重装系统,这些烦人的操作。直到最后咋了13007管,换上发现还是一开电脑,风扇转下就停。检测大虑波电容发现,有一只基本没有容量,换上一双以前拆下的。顺便把各自路的小电容也拆下来测了一下,小电容没什么问题。我的胜利6013电容表还没修好,用指针表测容量下降不大,装上。成功修复。

网友A:
这种电源有空才值得修了。

网友:
负载不行基本都是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有空才值得修了。

是的,有空拿出来玩玩,就好像钓鱼人有空就去钓鱼。

网友:
13007这种干粗活的,好修

网友:
举一反三,发现没有,普通电源,有三个变压器,一个主变出大力的,一个辅助电源变压器,前期准备工作的,中间这个什么作用 调制控制电源工作的,双脉冲PWM,通过变压器控制1对13007工作

网友B:
自从上次一个电源炸了,差点炸到眼睛再也不搞这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上次一个电源炸了,差点炸到眼睛再也不搞这玩意了

有这闲工夫  看会动画片也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