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80x跑甜甜圈秒重启

楼主(2021-11-26):
刚接触显卡维修,有个问题请教大佬们:影驰R9  280x,电源额定450w,跑鲁大师与3DMARK正常,跑甜甜圈秒重启。什么鬼?是内存?核心?还是电源?大佬们有经验的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散热应该是没问题,导热系数13的硅脂,

据说功耗在250-270w左右,是刚买的卡吗?
建议换个大点的atx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就是显卡板子上有供电问题吧,把gpuz的数据保存上,然后看能不能看到异常。

网友:
大佬们去哪了?

网友C:
核心问题大一点,或者电压不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问题大一点,或者电压不良保护

大师与3D没问题呀?难道这两软件对显卡要求不高?

网友A:
供电问题几率比较大吧,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几率比较大吧,散热有没有问题?

散热应该是没问题,导热系数13的硅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功耗在250-270w左右,是刚买的卡吗?
建议换个大点的atx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就是显卡板子上有供电 ...

问题就是电源功率不够,换个航嘉450可以跑甜甜圈了!之前用的也是450安钛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电源功率不够,换个航嘉450可以跑甜甜圈了!之前用的也是450安钛克的,

找到问题就行,要是长期高负载运行,建议换大于450W的电源来用。
供电不足就跟吃不饱饭一样,不干重活倒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