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50ti无1.8 PG 秒杀故障,pwm风扇不受控改电路

楼主(2021-11-26):
这两天修了两个华硕的1050 TI  ,到手故障现象只有3.3V 12 V 5V  1.8v
1.8v PG 被拉低,导致不出核心供电。到手找到两个复合三极管和一个转换管。因为这两片显卡都是坏了复合三极管。复合三极管击穿,导致PG 被拉低。所以发出来分享一下。

第二片

1.0 与1.8 V 对应的电源芯片型号NB671LB,丝印AMC? ,最后一位字母有不同。

网友A:
要是核心pwm有问题,像你这方法没是,降低风扇12v输入是不是比改pwm要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核心pwm有问题,像你这方法没是,降低风扇12v输入是不是比改pwm要合适

错,降低12 V 电压,你想要转速可调,你那个可调电阻很贵,因为这个可调是要消耗功率。改变PWM,是改信号, 成本我网上查了一下,成本大概是6 元,而且可以说是无极变速。
你要说固定转速,那当然是改变12 V 电压,上固定电阻,那夏天怎么调高呢?

网友:
能修显卡的都是高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风扇、接口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小问题,其实很麻烦,还收不上价。

网友:
热敏电阻是最优选择

网友B:
我更直接一点,只留正负电源,别的都拔掉

网友:
感谢分享,默默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直接一点,只留正负电源,别的都拔掉

那样噪音很大。

网友:
我改的,如图。确实用热敏电阻更好,但没找到合适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pwm失效只能这么改

网友C:
这样风扇转速会不会显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风扇转速会不会显示异常

就是风扇没有转速,导致pwm用最大速度输出。

网友:
显卡现在做的都是小马力拉大车,维修也是难上加难,说不定订个核心也是坏的,亏得裤衩都没了

网友:
以为是显卡图纸 结果看了是芯片图。。还前那么多个图上来。。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的经验贴,学习了

网友:
很值得学习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至从显卡涨价很多人都开始修显卡了

网友(2021-12-26):
谢谢楼主的经验贴

网友(2022-04-09):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