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啥用??

楼主(2021-11-26):
(图片)

网友:
在Sony机器上见过但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超频拨码器

网友:
没有见到过

网友:
都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屏幕跳线用的

网友A:
sony的有的是识别不同厂家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有的是识别不同厂家的屏幕,

因为不读取EDID

网友:
索尼的有些调了下,会不亮机。

网友:
不要乱拔,有说明书还好。没有的话就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