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偿求助!机型是miix72

楼主(2021-11-26):
求助 有偿求助! 机型是miix720 版号是NM-A991 故障是雷电3接口不能热插拔了  关机时候插上或者插上重启就正常了,USB3.0速度也正常了。
一开始是插上U盘显示充电不读U盘 后来测量到雷电3芯片旁边有个德州仪器的雷电3控制芯片控制的隔离mos管击穿了。换了mos管 插U盘显示充电的故障解决了 可是还是不读U盘。我就把雷电3的jhl6340和tps65982的控制芯片还有那个25q80(同型号料板拆机)的EPROM都换了还是一样 。
上面所以元器件我全测了个遍连一个电阻都没放过都没发现坏的,有些电容没测, pcie的耦合电容测了都正常。
现在进系统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不了雷电3也不显示PCIe设备也没用感叹号什么的 ,插上U盘开机设备管理器里会显示4个pcie设备。
目前只是意淫雷电3的控制芯片应该没坏 故障应该是在CPU或者雷电芯片之间,因为插上U盘供电就出来了,各种功能都正常包括速度,另外开机状态插U盘测量USB_RP_P&N已经与C_USB_BP&N已经接通(这是雷电3芯片的USB2.0的数据线通过雷电3的控制芯片控制是否与Type-C口接通实测已经接通)。测量雷电控制器与雷电3芯片之间的IC总线 数据&时钟 有通讯波形 并且雷电3芯片已经被唤醒工作因为0.9v的供电已经产生(是这个雷电芯片自己通过电感震荡降压产生的)。目前只是怀疑雷电3芯片与CPU之间的通讯存在故障或者bios故障。因为这机子刷过工厂版的bios也换过ec但是ec与雷电这边并没有任何数据线相连,只有几根控制线 我都测了没有什么关系。
目前我只是分析到这里,希望有这方面的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属实感谢!
另外在bios界面热插拔前几次是好使的 拔插次数多了就不好用了 重启一下就好了 进pe也是不好使 #雷电3#  #雷电3#

网友:
还是检测和通讯有问题

网友:
5V 3.3V 1.8V都正常?见鬼了

网友:
不要沉啊 救救我啊

网友A:
jhl6340和tps65982各带一个ROM,程序损坏也会造成故障,有条件的话找相同的机器拷贝一份过来。

网友(2022-01-16):
引用 网友A:
jhl6340和tps65982各带一个ROM,程序损坏也会造成故障,有条件的话找相同的机器拷贝一份过来。

共用一个eeprom 料板换过3个了

网友(2022-02-18):
不排除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