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地线怎么焊接

楼主(2021-11-27):
是不锈钢的?还是铝的?不接能不能用?还是接上为妙。。。。

是白光的bk881,由于风枪的发热芯有点偏了,所以拆开来想搞搞,结果地线掉了。。。。。。

网友A:
刚下单买了焊铝的焊锡纸,不知道能不能焊上,这玩意发热芯,机器通电就带电。。。。

网友B:
我是找一跟带皮软铜线从钢管那个固定孔那里穿过去,钢管固定好时候也压紧铜线了,然后铜线接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找一跟带皮软铜线从钢管那个固定孔那里穿过去,钢管固定好时候也压紧铜线了,然后铜线接地线。

昨天我也是这个想法,想接线,还被发热芯电了一下 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是这个想法,想接线,还被发热芯电了一下 跳闸了

你那明显就是热风枪主机有问题,不然不会跳闸。

网友:
你工作的地方有地线嘛?或者插排又接地嘛

网友:
买不锈钢套筒带地线回来装上接好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下单买了焊铝的焊锡纸,不知道能不能焊上,这玩意发热芯,机器通电就带电。。。。

发热芯和那个钢管之间有个云母纸,绝缘,用的,如果那个纸破损或者掉了,就会带电

,风枪不需要接地的,用风吹得,有不直接接触零件,并且只有一点点电,

网友C:
挨着外壳就行了,这做工100%不是白光

网友D(2022-01-20):
引用 网友C:
挨着外壳就行了,这做工100%不是白光

阳春的????????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现在已经外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春的????????

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