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一下这区域就能开机!la-b091p小白求助!

楼主(2021-11-27):
此板进了点液不触发,待机0.011-0.012左右,按开关能跳到0.013,刷了bios后能开机几次正常点亮,装机后就不行了,回到原故障,后来发现加热bios附近就能正常触发点亮一至二次,有时不能,后检查发现bios背面rp27 10k上拉电阻,第四脚待机无3.3v,量4脚对地值无短路,45脚只有3K左右,其它三对均10k左右,初步判断排阻坏了,于是换了一个,故障一样,4脚为pch_gpio12直接到cpu中间无其它元件,cpu也正好在这块区域,难道是加热cpu造成可以开机,之后测出如下结果,主板通电待机,万用表测4脚为0.38v左右,加热那块区域,按开关开机正常能显,4脚开机后变为3.3v  ,按开关关机,待机时,4脚为3.3v,空个几分钟也不会变,再按开关开机,3.3v跳为0.38v左右,无法开机变为原故障,4脚到桥内名称为LAN_PHY_PWR_CTRL/GPIO12这个是什么搞不太清楚,难道为低正常??或者要重植cpu,?我没bga,水平也不行,请教各位!

网友:
有大神在不,!!!!

网友:
估计是过孔腐蚀 这个需要拆下CPU跑线

网友:
进水只要到主板上第一件事所有的芯片全部吹一遍,特别是CPU

网友:
可能存在板层断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