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没有原彩就一定不是原装屏?掌握了这几点,就能轻松辨别

楼主(2021-11-27):
  手机原彩是苹果从iPhone8开始新加入的功能,不过手机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有意外情况的发生,不小心摔了或者换电池之后,你会发现原彩不能用了。甚至还有人一度认为手机原彩是鉴别原装屏幕的标准,没有了原装屏幕手机原彩功能就彻底不能用了?或者说苹果手机没有原彩就一定不是原装屏了?那你是否真的了解手机原彩功能?下面就为你一一解密!

什么是手机原彩?

  原彩显示能根据环境光自动调节白平衡,让用户在各种环境下看什么都更舒服。原彩显示主要有屏幕模组、感光组件连接手机主板进行加密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其中一个有问题,原彩显示功能就打不开了。

  使用iPhone时若想开启手机原彩显示,只需打开设置---显示与亮度页面,找到原彩显示,把开关打开即可。

手机没有原彩显示功能的解决方法:

  iPhone原机屏幕上都有一串屏幕盖板码,这个识别码都唯一的,只有当串码一致时才会有原彩显示,否则将丢失原彩功能。

  首先,没有原彩百分之八十是修过屏幕的,还有百分之二十是手机摔的时候把屏幕听筒附近的感应器摔坏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搬芯片。原装屏幕排线上有个芯片,里面是专门存储屏幕信息的。直接把这个芯片搬到新的屏幕上即可。

  麻烦一点的就是使用编程器以及原机屏幕和原机自带的感光模块排线,将原机屏幕的数据读出来并写到更换后的屏幕上,这样更换的屏幕信息和原感光模块信息匹配了就会有原彩选项了。

  要是没有原装屏的情况下,可以从第三方软件或者渠道查询到屏幕里的数据,再借助仪器写入新的屏幕里,也是可以恢复原彩功能的。

  其次,听筒位置有个感光件,这个损坏或者更换了也会导致屏幕无原彩显示。同时也要检查听筒排线是否有折损、断裂等的情况,这可以更换听筒排线来解决。

  或者检测听筒感光座子阻值、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连元件是否损坏等情况。不过iOS12.2系统之后,苹果又加一项验证,识别到原机环境感应模块才会显示原彩。

  有原彩显示,就代表一定是原装屏幕吗?答案是不一定,换过非原装屏后再写入的三码,也会有原彩显示。

  三码是:IC-触摸码,Mtsn-盖板码,LCM-液晶屏码。有了三码后系统检测数据匹配才会有原彩显示,数据是写在芯片里面的。更换非原装屏幕后也可以写入匹配的三码。

  所以说,苹果手机没有原彩就一定不是原装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原彩并不是判断原装屏幕和国产屏幕的标准。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如何判断是不是原屏呢?

网友:
高手太多了!非我等凡人能明白

网友:
手机这行,水太深

网友:
是不是原装最好还是拆机检测

网友:
还是拆开看下稳当点,现在套路太深了

网友:
还是拆机检测好
现在的假屏做的太真了

网友:
这点确实很实用 还是要拆开看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