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7):
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大家好:

  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首先感谢迅维技术组李工提供案例素材。

  机器型号: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失灵

维修过程: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的一例故障。当然,我们探讨的这个案例,绝对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我们主要还是研究一下主板部分触摸相关电路的走向,以及维修时应该着重关注的维修点。

  首先,我们打开图纸软件,找到iPhone XS Max的元件标注图。

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图1

  这里大家注意看,这里我们把XS MAX的主板分为几大块。上层A面、上层B面、中框、下层、触摸座子小板。

  今天我们讨论的故障是无触摸,所以大家选择盯紧触摸座子小板。由于故障未牵扯到其他地方,按照维修先易后难的原则,我们先对触摸座子的脚位进行测量。大家按照点位图软件给与的阻值作为参考,如果阻值偏异常,证明该线路以及线路相连接的元件出现异常。

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图2

  因为iPhone XS Max是双层主板设计,触摸小板与上层主板的线路及通讯,都是经过中框进行桥接的。所以,很多时候手机因为重摔或者进水腐蚀,都会大概率导致上层与中框之间的连接断开。

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图3

  到这里很多新手朋友可能有疑问,那么如果无触摸的情况下,测量有线路出现异常。上层跟中框,触摸座子小板跟中框,维修的时候都必须把主板进行分离,我应该分离上层,还是分离触摸座子小板。

  这里我们打一个比喻,同样的高度,同一个水杯掉下去,是大水杯容易损坏,还是小水杯容易破裂。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分离上层跟中框,因为上层主板的面积体积都比小板子大,小板子的体积重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iPhone XS Max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图4

  到此,我们总结一下,iPhone XS Max在没有其他任何故障的情况下无触摸。大概率是因为双层主板设计带来的缺点,但是双层设计的优点肯定是多余缺点的。由于双层主板,会因物理情况,或者进水腐蚀,导致主板与中款触摸的工作线路掉点虚焊,或进水腐蚀。因而出现屏幕无触摸的功能性故障。大家以后只需要测量触摸座子阻值,再结合导致故障的原因,就可以总结出清晰的维修方向跟思路。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李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不触 通病来的

网友:
老师发出来都是经典故障 都是疑难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