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1-11-27):
      主板型号:昂达H61C  VER:6.0
      故障现象:触发后反复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
      经验看肯定是缺电压了,经过测量缺少VCCPLL1.8V电压

VCCPLL1.8V由3101S产生,经过测量第三脚VREF没有电压,VREF是3.3V经过电阻分压得到,有一个电阻已经腐蚀断脚,经过测量另外一个电阻是12K,算出腐蚀电阻是10K,料板找一个换上,PCB也腐蚀了如图所示一坨锡连上。故障排除。

网友:
这是盲修?

网友A:
没有图纸,还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还能怎样

厉害了,学习学习

网友B:
手里有一张B75的没复位电压,现在还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张B75的没复位电压,现在还没头绪

感觉没有一张台式机主板能难倒我

网友:
这么多显卡点位图,真牛,先留脚印,需要现来下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10多年前老主板还修他干啥?闲鱼80块一张又不是不能用,不是技嘉华硕一线豪华大板,修这种二线三线小板是闲得蛋疼找虐?

网友:
遇到缺这个电压的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多年前老主板还修他干啥?闲鱼80块一张又不是不能用,不是技嘉华硕一线豪华大板,修这种二线三线小板是闲 ...

0成本修好,得到80元,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感谢分享,主板到手就要先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