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5电流不过400

楼主(2021-11-27):
      前些天遇到一台联想G475,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检查后发现电流不过400,换了一根内存条也还是如此,电感上的各路供电都出来了,也换了新的bios电池,bios也刷了,结果还是不开机,电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是仁宝的板子,所以就按照仁宝的上电时序跑了跑,发现都正常,暂时没辙了;问了一个朋友,电流在400左右的话是CPU没有工作,但是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类问题,麻烦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之前的RTC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要看电路图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或者换个板子 这板子也不贵

网友:
这机子CPU坏的多

网友:
小电压没出全吧

网友:
维修方面刚学时间也不长,所以很多东西我也不明白,想问一下提到的“小电压”是哪些地方的?应该怎么查?

网友:
先把基础弄好,在慢慢跑电路把!

网友:
先把基础弄好,在慢慢跑电路把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换个新电池,再把南桥上面的电容测一下,有个RTC电路的滤波电容做在南桥的芯片上,一般在一脚那个位置,拆掉键盘就可以搞定了,此为这个机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