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非常卡,不充电。

楼主(2021-11-27):
怀疑是哪里电压不够,亮机慢,主频上不去,在BIOS界面都是一卡一卡的。电源口是大口,比惠普和戴尔的要小,和Sony的很像,里面有针,量了下这个针电压为0,想知道正常是多少?谢谢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
看了楼主资料 建议楼主买个新的笔记本 这个坏的等下会爆炸的 别自己修了 危险

网友A:
接到主板这个电压才是导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到主板这个电压才是导通的吧

恩,明天拆开再量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这个脚对地了

网友:
很卡  CPU降频了吧

网友:
中间细针是适配器插入检测脚

网友:
针脚是电源检测脚 这个不影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