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上电,知道其中奥秘 快速解决省钱更管用

楼主(2021-11-27):
  天气越来越冷了,苹果手机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见过手机充不上电的,你见过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的怪事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了解苹果手机充电的奥秘,才能快速解决,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苹果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上电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吧!

苹果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上电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充电头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首先,可能是数据线有问题,iPhone对品牌数据线比较挑,充电数据线不是苹果原装正版配件的,比如,非官方或者山寨的数据线或充电头,芯片通常在开机情况下无法通过苹果手机系统验证识别,只能通过关机后逃过验证才能充电,这时我们可以更换一根数据线或者充电头来尝试解决。

  二、接触不良

  1.手机接口与充电线没有接好,也会导致手机充不进电,可以尝试重新插拔一下看看充电是否正常。

  2.手机底部接口内是否有异物堵塞,可以尝试用专业的维修工具进行清理。

  三、手机系统问题

  手机系统出现问题,或者下载的软件有冲突,也会造成无法开机充电的故障发生,这时建议还下原手机系统设置。

  四、温度的影响

  苹果手机对于温度特别敏感,温度高了或者温度低了都会出现故障,苹果手机一般在0至 35oC 之间的环境中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会影响到电池的性能。

  同样的,低温环境对iPhone手机影响也很大。在寒冷的冬季,iPhone设备可能会突然掉电直至关机,需要将其带回温暖的室内才可以恢复正常。

  五、尾插接口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能充电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尾插充电接口、尾插小板、主板连接排线等损坏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的,我们可以逐一进行检查,然后更换即可解决。

  六、电流输出不够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通过电脑充电时造成的,由于USB输出较小,有时候会造成无法充电的现象,这时我们可以更换一下充电的位置看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

  七、主板硬件的问题

  充电线插入充电口,这时尾插排线送来的PP5V0-USB(5.0V)经过尾插接口一路送到充电IC,一路经过充电保护管送到USB控制 IC。

  如果出现充电越充越少、关机可以充开机不可以充、无法识别USB等故障,首先测量充电IC旁边的5.0V电压(PP5V0-USB)以及US控制 IC旁边的5.0V电压(PP5V0-USB)是否到位。

  如果这两个5.0V都有,那么更换充电IC以及USB控制IC即可。如果是充电IC旁边的5.0V(PP5V0-USB)有,但是USB控制IC旁边的5V没有,一般会出现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能充电或者无法识别USB,这种情况可短接充电保护管。

  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电,首先排除充IC,按经验故障点在USB管理器。更换USB管理器,手机能正常充电。

特别注意:

  1.我们在给手机进行充电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这样可以大大延长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2.还有就是,手机充满电后需要及时拔掉,长时间处于高电量状态下会导致电池损耗加快。尽量避免电池电量低于20%再为充电,可以随用随充。

  3.最后手机不要将长时间闲置,不定期地给电池充满电。手机长时间不用不充电,电池电量会被完全消耗完,导致充电异常或无法充电。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苹果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不上电的解决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这种主板问题居多

网友:
第七大点里usb,少个B;特别注意第3点语序有点乱!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基本是主板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又涨见识了

网友:
小提示可以与客人拉近关系,打印出来挂墙上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