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雄风再起,老中医拯救暮年猛机外星人18寸游戏本

楼主(2021-11-27):
       近日收到一个老客户寄修的Dell 外星人经典游戏大本本,官方称呼是Alienware 18,民间俗称M18 R32014年左右出品的奢侈品,台台都是好几万的玩意,屏幕18.4寸,配置四代可拆卸移动CPU2MXM独立显卡插槽,4条内存插槽,RGB灯光当然不会缺少。

     虽然此机发布8年有余,但是如果配上i7 4940mx980m sli或者探索版的biosGTX1070,插满32G内存,塞几个1T SSD,性能还是很好的,3风扇配合硕大的体积,散热不成问题,绝不是现在那些轻薄机30秒降频跌成狗能比的。但是就是这么一台顶配的真男人,经不起岁月的摧残,换上了ED症,几秒就完蛋,且看我老中医如何望闻问切,妙手回春。
故障描述:
1、可以正常点亮,可以进PE安装系统,安装完以后第一次重启OK,再重启就会随机报错无法进入系统,多次重装无果。
2、 找一个已经安装好系统的硬盘开机,也会随机报错或者重启,多次尝试以后可以稳定进系统,但是反应很迟钝,查看CPU频率锁定在0.78GHZ。
   机器到手后开机测试,顺利进入桌面,查看cpu频率,妥妥的3.7GHZ啊,反应很快,一点都不迟钝,难道是快递帮忙修好了?正在奇怪的时候,屏幕突然黑了,机器重启了。再次亮机以后进入系统的过程中又重启了。让它自己反复重启了几次以后某次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不会再死机或者重启,此时感觉整机反应速度卡顿,查看cpu频率果然锁死在0.78GHZ不变了。

对于这个故障,第一反应怕不是硬盘系统配置问题吧?那直接进PE看看。PE下还是锁在0.78GHZ。那好,先来个bios放电大法。几分钟以后结果是故障依旧。只好拆机了,这个机型修过很多台了,轻车熟路拆开C壳总成,卸掉上半身总成,露出雄壮的真男人面目,好大一张主板!

原机的U是个i7 4910mq,随手换了个15块钱的2950m进去。正常点亮跑起来以后居然也是重复上述2的表现,只是会比i7 4910mq出现锁最低频率的时间长不少,可能能坚挺5分钟左右才会掉到0.78GHZ。看来此机的一个明显故障特点就是冷机开机cpu不会降频但是会死机重启,热了以后不死机但是会锁最低频率。事到如今,既然跟系统和cpu都无关,只能再赌一把bios,不行再查电路。刷了个bios以后还是不行!还好有图纸和点位坐镇,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冷机开机的故障是死机和重启,查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打算等它热了以后能稳定运行再说。一般cpu降频或者锁频都是触发了H_PROCHOT#信号所致,原因可能有1、  EC检测不到有效的电源适配器功率信号2、  CPU核心供电模块检测到过高的温度3、  检测到过高的电池温度4、  风扇不转等等对于上面提到的4点,1,3,4都是可以马上排除的,因为bios里面可以识别到电源功率,电池不装也会降频,风扇是正常运转的。所以我们重点来排查2CPU核心供电模块的问题。
以上就是CPU过热信号检测的几个部分电路,有EC通过QE22实施控制、VR控制器ISL958164Pin,还有电池温度信号通过PQ8来实现。实测结果是当冷机开机cpu不会锁低频的时候,QE22DH_PROCHOT#信号是高电平1V,亮机一会以后H_PROCHOT#就变成0V了。

而此时QE22的G级即EC发出来的控制信号是低电平,这表明EC并没有发出来这个过热信号,而PQ8电池温度检测信号在主板上是没有上件的,所以发出来过热报警信号的只能是VR控制器ISL95816了。VR_HOT信号通过RE80并入H_PROCHOT#,那么把它拿掉是不是就可以取消这个预警信号了呢?RE80在pcb上是一段导线,没有实物,实测把它割掉以后,H_PROCHOT#的确就恢复到了高电平,预警信号的确是来自ISL95816。那么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没这么简单啊,断开这个预警信号以后,系统都没进完机器就已经黑屏然后重启了。所以看起来这个VR控制器发出来的预警信号是真的有用的:主板的确有地方过热了。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看看主板整机电流,果然看到了明显异常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这个问题主板在不带任何独立显卡和外设,屏幕,风扇,只装了个2950m亮机u的情况下,整机电流居然有2.38A,这明显是太高了。请出热成像设备照妖镜,找下谁在闹事。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主板cpu VR控制器模块的温度分布图,正面功率电感部分70多度,背面MOS部分已经达到了100多度。把cpu从主板上卸下,上电,重新用热成像设备观察,结果如下   不带CPU空载开机,MOS温度也有80多度,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破百也很轻松。同时观察下空载下整机电流有差不多800mA,难怪这么热。
请出示波器大神,测量功率电感前后级,结果如下首先是不带cpu空载的波形
波形解读:功率电感前级波形不正常。首先频率比较低只有300多KHZ,其次是高电平脉冲数量异常,正常的波形是连续的高电平中间不会断掉,这个现象要么是过流保护要么是控制器异常。电感后端是cpu核心电压,看起来问题不是很大,四代cpu预置电压1.8V正常。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带一个CPU的情况吧
波形解读:功率电感后端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纹波。前端信号和不带CPU负荷情况下比频率似乎高一点,还是这种断续高电平脉冲状态。 看到这里,大致心里已经搞清楚这台机器的故障根源: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机器主板的cpu核心供电模块未能正常工作,虽然还能输出电压,但是功率电感和mos发热厉害,冷机时改区域温度缓慢上升,尚未触发VR控制器输出VR_HOT信号,cpu可以全速运作,但是因为供电质量不行,系统容易出现黑屏重启现象。此时主板温度继续飙升,很快达到触发VR_HOT预警信号产生的程度。CPU收到H_PROCHOT#低电平信号后锁死在最低工作频率上。此时系统反而能在0.78GHZ的频率下安全运行起来。而安装不同档次的cpu,因为耗电不同,真男人的表现水平也不一样,越猛男的cpu,萎的越快^_^。既然已经理清问题原因,开始抓妖吧。1、  简单起见,先换一个ISL95816吧。更换结果:故障依旧。2、  观察ISL95816周边RC元件,均为原厂焊接,没有动过,暂时不管3、  拆下PC905~PC908四个330uF钽电容,测量他们的电容值,有重大发现:这几个电容居然量到只有100多uf容量了,他们可是钽电容哦,木有电解液的。
马上换上4个470uF钽电容,故障迎刃而解,妖怪抓住了!以下是故障解决后功率电感的前后级测量波形、热成像设备拍摄的温度图、整机电源功耗数据
此时可以看到温度只有50左右
可见功率电感上的波形都是连续的了,频率也上升到600多KHZ。CPU核心供电的纹波也很小。
不带cpu整机功耗,低了400mA 带CPU整机功耗,低了有1A,也就是有20W能量之前用来发热,现在去掉了自然不会太热。最后一张是复原整机以后运行实拍图 总结:本案例根源问题还是喜闻乐见的容姑娘犯病引起猛男ED,有维修经验的老鸟可能瞬间秒杀此故障,但不熟悉的人可能会走很多弯路甚至造成故障扩大化,规范化的维修流程和善用高效率的维修工具有组于正确的解决问题。

 会员199930300鑫豆2025-12-30 18:04
 会员203265300鑫豆2025-12-4 20:55
 会员1112364300鑫豆2025-12-1 17:06
 会员92827300鑫豆2025-9-7 15:30
 会员1447046300鑫豆2025-8-9 23:17

网友:
厉害了楼主,我修锁频喜欢先加电容其他后面在说

网友A:
楼主能将一个简单的问题,流程化,维修的思路以及融入自己的心得,并且能将工具在什么时候使用都详细得解读并且配上图片,真是新人的引导贴,楼主好人啊

网友:
看你以前帖子,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网友:
你这测温的工具很好,,,,

网友:
大佬发图 俺们就看看不敢多说   唯一记住的就是钽电容也会失效   因为是游戏机   会比普通机命短  先换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将一个简单的问题,流程化,维修的思路以及融入自己的心得,并且能将工具在什么时候使用都详细得解读 ...

简单故障?期待你能发几个你觉得有难度的帖子,我肯定来观摩

网友B:
“高电平脉冲数量异常”,船长教我们说是“毛刺多”;你说原因是“这个现象要么是过流保护要么是控制器异常”,迅维教我们的原因是滤波不良;关于hot的触发机制,黑屏降频原理,分析的很精彩,另外示波器频率还能这样用,学习了;波形不漂亮,换个普元的或者快克的,振铃波会非常漂亮;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学到了好多啊,谢谢楼主!

网友C:
热成像啥型号,我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技术牛逼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啥型号,我也想入手一台

用的一个山寨三防手机,型号BV9900pro,内置热成像仪,配合可见光摄像头和软件后期处理,蛮好玩,新的蛮贵,但是好工具回本也很快。海鲜市场淘下有时候可以捡漏

网友:
老中医大神,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脉冲数量异常”,船长教我们说是“毛刺多”;你说原因是“这个现象要么是过流保护要么是控制器异常 ...

这个过流保护意思是因为后级滤波不良,毛刺多,造成这种电流控制型的DC DC电路环路失控,触发它内部电流保护机制,抽掉了很多个正脉冲周期。我有个细节没写,就是这个机器的4相供电,我随便拆掉其中一相的上下管,它就能稳定工作起来

网友:
维修大多数都是故障复杂原因简单

网友:
楼主在200块钱一次的地方  非要先谈心认识一下走流程的态度  和我一个朋友很像

网友:
这机子性能应该也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营养

网友:
牛批,热成像什么牌子的

网友:
唉呀 我就是冲这标题进来的!果然很精彩!谢谢楼主 分享详解

网友:
大佬,膜拜学习

网友:
老中医改行做维修了吗

网友:
太厉害了 感谢留住分享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标题吸引了我,内容果然没让人失望!

网友:
精彩精彩,怎么也想不到是钽电容的问题,这要是换成板载的U 应该会有大半人放弃。楼主技术很厉害 工具也很给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降频的情况还真多见。不过碰到电容的问题很少。受教了。

网友:
补充图片里面 正常CPU供电电感后端波形 是不是发错了

网友:
山寨手机可以做热成像??

网友:
1,这个不是钽电容,是贴片固态铝电解。钽电容贵的很,没必要用。
2,遇见过类似故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795-1-1.html

网友:
好叼的技术啊

网友:
杏林高手,妙手回春,大神以后都改称老中医了吗,维修界, 以后是不是要改杏林了

网友:
这修的比较透彻

网友:
写的很详细,虽然字体小,但还是看完了。

网友:
这种电容坏了也看不出,可能错过一些问题

网友:
太精彩啦。拜读之后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果然是高手。示波器热红外加上清晰的维修思路,高水平的维修!

网友:
牛,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D: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1、首先找到下图启用热成像仪功能的APP图标。新机器可能躲在某些文件夹里面,这个软件是内置的删不掉的,肯定可以找到
2、开启软件以后使用示意图
上方是一些设置项,比较重要的有可以选择可见光相机,热成像仪或者两者合成的图像,有拖动条可以调整可见光和热成像仪图像重合度
还有其他一些图像颜色处理方式选择。
主页面可以添加十字箭头来追踪目标温度,还有一些关于温度场显示的选项
自己慢慢摸索吧,也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热成像仪的说明书来对比看看一些专业玩法解释。我都是用的很皮毛的功能,很多我也不懂玩。
3、图像拍好以后到下面这个app图标打开,可以做后期处理,比如一半可见光,一半热成像,整张图的任意像素温度抓取等
类似的手机,小黄鱼那边也有一些比较古老的CAT的S60,S61等等,但是手机部分不堪用了,几百块能淘到做工具还行。不喜欢手机内置的朋友可以去买千把块的海康出的便携式的,还有些插尾插外接模块式的也可以选择,只是那些玩意用起来很麻烦,综合考虑还是手机内置比较方便,到哪里都可以用起来。

网友:
老中医就是牛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首先找到下图启用热成像仪功能的APP图标。新机器可能躲在某些文件夹里面,这个软件是内置的删不掉的, ...

我发现个问题,手机出来的发热点跟实际发热点有错位,可以调回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个问题,手机出来的发热点跟实际发热点有错位,可以调回去吗?

可以的,可见光和热成像混合模式在不同的焦段会有错位现象,需要手动设置图像合成
工具栏第二个图标展开,拖动进度条就可以对图像进行错层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可见光和热成像混合模式在不同的焦段会有错位现象,需要手动设置图像合成
工具栏第二个图标展开,拖动进度条就可以对图像进行错层微调。

界面不一样

网友:
外星人看着太憨了    哈哈哈

网友:
神机经验  得学习一下

网友:
热成像用的什么设备?求推荐

网友:
问哈,收了好多钱?

网友(2022-01-04):
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2-02-24):
思天大神就是牛逼

网友:
好大的板子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2022-07-18):
要钱 正看的起劲  好家伙  有点厉害大佬  理论真的强  太牛逼了  佩服  值得学习

网友:
大佬你怎么那么厉害的呢? 我希望我以后也像你一样牛逼就好了 这个问题思路清晰 牛逼 真心佩服你

网友:
请问 温度检测仪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老中医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