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鼠不认的问题

楼主(2021-11-27):
PS/2键鼠开机进BIOS很正常,但进win10后,键鼠没反应,换用usb键鼠没问题。声卡驱动现在也装不上,芯片为ALC622 。是南桥出问题了吗?大概问题原因或范围,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PS2 IO控制的,阻值是否正常,进系统负载起来后供电可正常,也可以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好像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所以先做个系统判断一下

网友:
二代g31  装个毛的win10    用用win7拉倒

网友:
这种机器  拉到我店里我都不高兴接,装装系统正好坏了,事都多

网友:
这机子还修?我看到直接让他升级

网友:
装个win7的32位系统试试

网友:
装WIN7试试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更新后PS/2键鼠好了,不过现在声卡还是装不上,估计确实不该装win10

网友:
老的都没牙的东西...还整他干啥

网友:
机器太老了

网友:
就是个玩具,管他老不老,都一样玩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