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喜12伏电源的维修求助。芯片:SG6841S

楼主(2021-11-27):
各位老铁,大家好,我家有块坏了的12伏电源板,闲来无事,想将它修好,测SG6841S的第7脚对低12欧,考虑损坏,手头刚好有此芯片。见该电路板的两三极管Q1C945和Q2PA733被拆掉了,SG6841S的2脚接地电容被拆掉了C7,网上查是0.001微法的。功率管为2SK2996也被拆走了。最可悲的是接Q2三极管PA733E极的电阻R8被拆走了。功率管到地电阻R1、R2只有一只,为0.5欧的1瓦电阻,另一只拆走了,就连光电藕合器PC123也被拆走了。将R8装上392的贴片电阻,换上好的SG6841S芯片,装上PC817光电藕合器,装了0.001微法的C7电容。装上功率管2SK2996。将R1、R2换成0.39的2瓦电阻,上电见电源指示灯L1亮起,正准备测输出电压时,只听“啪、啪”的响了两声,赶快拨掉电源查看见芯片SG6841S炸机,电阻R1、R15、R16均损坏,功率管也挂了。请问老铁们,R8的电阻应该多大?PC123的光藕可用PC817的代换吗?且这个电路中芯片5脚竟然什么都没有接,第4脚没有改变电压的电路设计,这正常吗?这个炸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光藕不合适?还是R8接的阻值不对?还是芯片2脚对地电容容量不对?还是5脚应再接什么电路?望高手指点!附有我手绘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1-11-28 12:18):
那个C2的电容是472的,我绘图忘记修改了

补充内容 (2021-11-28 14:58):
第一次画图,有些小错,地方,我改了一下再发来了。

网友A:
我看了你的贴,感觉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师傅了。你现在主要做的还是从SG6841芯片引脚功能下手。炸管的原因很多,首先我觉得与光耦没有关系。一般是尖峰吸收电路与芯片的反馈检测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贴,感觉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师傅了。你现在主要做的还是从SG6841芯片引脚功能下手。炸管的原因很多 ...

尖峰吸收电路电电容472,容量正常,那个电阻150K正常,二极管测也正常。我是觉得这个电源板和别的接法不一样,别的那两个对管733各945要么接在4脚,要么接在5脚,是起保护作用的,而我这个怎么接在2脚,2脚为反馈脚,接光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贴,感觉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师傅了。你现在主要做的还是从SG6841芯片引脚功能下手。炸管的原因很多 ...

不一般?随便截个图,修反激是基本功,手法老司机都知道,高级师傅还是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般?随便截个图,修反激是基本功,手法老司机都知道,高级师傅还是再看看。。。

那是个472的电容,我绘制时忘记修改它了!

网友:
SG6841SZ芯片相关维修资料
(1)开关管防击穿保护
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接有反峰吸收网络,由VD901、C906和R903组成。当开关管截止的瞬间。初级绕组产生下正、上负的反峰电压,该电压与C905上的300V电压叠加后作用于开关管的漏—源之间,很容易击穿开关管。使用反峰吸收网络后,能使初级绕组上的反峰脉冲经反峰吸收网络而释放,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开关管。
(2)过流保护
当某种原因(如负载过重等)引起开关管VT903的电流增大时,VT903源极电压(由R919检测)也必升高。该电压送至SG6841的6脚,只要6脚电压达到0.85V,并持续150ns时,内部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使8脚提前输出低电平,VT903提前截止,从而有效抑制电流的进一步上升。若6脚电压达到1V时,则8脚停止脉冲输出,电源停止工作,以实现过流保护。

(3)欠压保护
欠压保护是由SG6841的7脚内部电路来完成的。开机后,C907被充电,若C907上的电压不能达到16V,说明市电太低,SG6841不会工作,处于欠压保护状态。
一旦电路工作后,7脚电压只需维持在10~16V即可。如果某种原因使得C907两端电压下降至10V以下时,SG6841的8脚就立即停止脉冲的输出,进入欠压保护状态。
(4)过压保护
当稳压环路开路,各路输出电压会大幅上升时,此时SG6841的2脚电压也会上升,只要2脚电压达到4.2V,且持续31ms时,8脚就会停止脉冲输出,实现过压保护功能。
VT901和VT902接成正反馈形式(相当于一个单向晶闸管),用于SG6841供电过压保护。SG6841的7脚供电电压应小于20V,否则就有损坏的危险。当某种原因(如稳压环路故障)引起7脚电压超过20V时,VZD901导通,进而使VT902也导通,随即VT901也导通,于是两管形成强烈的正反馈作用,结果使VT901和VT902飞快饱和。由于VT902的饱和,使得SG6841的4脚钳位在低电平(1V以下),故8脚停止脉冲输出,电源停止工作,这样就保护了SG6841免受高供电电压的冲击而损坏。
(5)过热保护
SG6841的5脚外部可接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以将温度的变化转换为电压的变化,当5脚电压下降至0.65V时,8脚输出的脉冲宽度将会减小,以降低电路的功耗。当5脚电压下降至0.62V时,8脚就会停止脉冲输出,实现过热保护。
三、关键检测点
该电源有一个目击检测点和三个关键检测点。
1.目击检测点
保险管F901是目击检测点,通过观察或测量F901是否烧断,可以判断故障的性质。当F901烧断时,说明电源中有短路故障存在,短路部位一般发生在整流桥堆(BD901)、滤波电容C905或开关管VT903。
2.第一关键检测点
C905上的电压是第一关键检测点,通过检测此点电压可以判断故障部位。例如:当电源不工作时,若测得C905上的电压为0V,说明故障在交流输入电路或整流电路上。若C905上有300V电压,说明故障部位在C905之后的电路中。
3.第二关键检测点
SG6841的7脚是第二关键检测点,当电源不工作时,通过测量该点电压可以缩小故障部位。例如:通电后,若7脚电压达不到16V,说明电路不振荡是因启动电压过低引起的,故障部位一般在3脚及7脚的外部电路或内部电路。当该脚电压大幅度摆动时,说明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4.第三关键检测点
SG6841的4脚是第三关键检测点。若该脚低于1V,说明VT901和VT902导通而使电路进入保护状态。
四、常见故障的检修
1.电源不起振(输出电压为0V,且SG6841各脚电压均无波动现象)
电源启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C905上要有300V电压;二是SG6841的7脚要有16V启动电压;三是SG6841的4脚电压必须明显高于1V。
可先测C905上的电压,若为0V,说明交流进线中有断路现象。
若C905上的电压正常,则测SG6841的3脚电压,若3脚电压为0V,查R906和R907是否开路,以及VD906、VZD905是否击穿。
若3脚电压正常(17~20V),则查7脚电压。若7脚电压为0V,应查7脚外部元件(C907、C908、VD902)有无击穿现象。若无击穿现象,说明SG6841损坏。若7脚电压低于16V,说明启动电压太低,应查7脚外部元件(C907、C908、VD902)有无漏电现象。若无漏电现象,说明SG6841损坏。若7脚电压在16V以上,则查4脚电压。若4脚电压在1V以上,说明SG6841内部电路有问题;若4脚电压低于1V,应查4脚外部元件。
2.输出电压波动
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保护电路动作,此时,除了输出电压波动外,SG6841的大部分引脚电压也波动。检修这种故障时,应先判断是何种保护电路动作,方法如下:
(1)如断开F902后,输出电压不再波动,说明12V电源有过流现象,应对12V负载进行检查。
(2)如断开L904后,输出电压不再波动,说明5V电源有过流现象,应对5V负载进行检查。
(3)如断开F902和L904后,输出电压仍波动,则应对VD902、R908进行检查。若无问题,说明稳压环路有故障。值得一提的是,SG6841非常娇嫩,易被静电损坏,维修时应引起重视。另外,SG6841可与SG5841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472的电容,我绘制时忘记修改它了!

电容标错,电路难道就对了吗?

网友:
有几个画错的地方,改了一下重发,

网友D:
查尖峰吸收电路,和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
估计芯片又挂了,也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尖峰吸收电路,和电压取样电路

这两地方好着呢,问题不知r8电阻多大,接了个3.9千欧的后芯片坏,功率管坏,电阻检测电阻坏同时c945三极管的c极和e极半击穿,现全部更换,r8换成了5.1k的。未接功率管测4脚电压0伏,8脚无电压,3脚17伏。

网友C:
各位老铁,我已经修好了,我把电路改了一下,R8电阻换成了512的贴片,光电藕合器换成了PC123的,电源输出稳稳的12.23伏。附有改好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铁,我已经修好了,我把电路改了一下,R8电阻换成了512的贴片,光电藕合器换成了PC123的,电源输出稳 ...

不开环失控就不炸了。。。

网友:
比较详细的描述,具体的遇到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