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无cpu供电

楼主(2021-11-27):
发现VTT_EN只有0.03v,R37空焊盘,我以为是掉件,装上去保护了,只好拆了,请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
控制电路 控制某个信号时序的

网友:
电导性能不良,软击穿了

网友:
可能这点还连着其它几个地方呢

网友:
q9一拆,啥都好了

网友:
R37本来就没有,画蛇添足了

网友:
R37要上件,拆掉Q9就完事了。

网友:
这个是VTT EN    无VTT 电压就会掉电

网友:
大港油田寒邪甲基硫菌灵防守打法

网友:
经典的H61。。。。。。。。。。。。

网友:
一拆,啥都好了

网友:
VTT是核心的供电吧,

网友:
现在发现是1.05v没有,导致后续电压没出,换了358和2个反馈电阻,故障依旧,这是啥问题

网友:
显示电路图不完整

网友:
1.05还受空于芝麻管,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2.5的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前面还有还有一个三极管控制开启   技嘉主板通病了!

网友:
干掉bc96就好

网友:
把q9吹掉测量一下vtt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