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有图纸

楼主(2021-11-27):
E42-80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给指点一下

网友:
能不能给翻译翻译

网友A:
3个电阻都是低电平代表不存在内存

网友(点评):
拿三个电阻,能说一下不

网友:
信息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电阻都是低电平代表不存在内存

R313 R314 R765

网友:
你这图纸上说的是  ID8 ID9 ID10

网友(点评):
不行,三个电阻去掉,还是不行,吧ID11去掉也不行,还是显示

网友:
ID8,ID9 ID10 都改为低电平

网友:
全是低电平

网友B:
联想不能像华硕一样搞BIOS屏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不能像华硕一样搞BIOS屏蔽内存?

可以,直接搞BIOS省事,改电阻这种事不适合我这种懒货

网友:
但是图纸资料上可是这样说

网友(点评):
最后还是刷的BIOS 屏蔽的内存,

网友:
有图纸没点位你也不一定找得到电阻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