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80 4G掉件求助

楼主(2021-11-27):
手上有张蓝宝石RX580 4G 只有DVI输出接口的卡 掉了一个6角芯片 现在没输出显示,用集显主板测试了一下能认卡能装驱动,感觉就是掉件导致没有信号输出,但是找不到掉件的具体型号,向大家发起求助

网友A:
看样子像组合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组合MOS

应该是给视频输出的供电?不知道型号不敢乱换呀,也找不到相同的图纸

网友:
对,有DVI接口的定义,你可以搜一下跑一下线路

网友B:
型号是2n7002复合管,这是开启输出接口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2n7002复合管,这是开启输出接口的开关管

谢谢 已经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