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有一个34.5带鱼屏,

楼主(2021-11-27):
求助,本人有一个34.5带鱼屏,插电源可以显示logo,显示器可以检测到信号输入,亮蓝灯,但是屏幕不显示,目测已经有背光了,应该如何处理?屏幕没有破损,求助!求助!确定是显示器坏了,电脑,信号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你这机应该还在保吧,你把主机的分辨率调低试试。

网友A:
买台新的吧

网友:
应当还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台新的吧

买新的那可就上头了

网友:
大神,我应该如何处理呢,背光问题,目测有背光,可以检测到hdmi,输入,会出现这几个字,显示是没问题的,就感觉输入信号转换不出来

网友B:
信号处理部分故障,或信源寄存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处理部分故障,或信源寄存器故障

可以修吗?还是要换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

一开始正常来,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B:
直接换图形处理板吧,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图形处理板吧,不贵

谢谢了,我回去就拆开

网友D:
插电正常显示logo,插入信号线开机,屏幕上会显示(hdmi已插入,亮蓝灯),然后就只有背光,没有显示了      逻辑板坏的话应该换什么样的?刷程序又应该怎么整呢?实在是麻烦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正常显示logo,插入信号线开机,屏幕上会显示(hdmi已插入,亮蓝灯),然后就只有背光,没有显示了      逻辑板坏的话应该换什么样的?刷程序又应该怎么整呢?实在是麻烦大家了!

逻辑板型号为MST-9UHL_V4

网友:
先换DVI口或PD口试试看,不行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