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OPPO R9S手机

楼主(2021-11-28):
OPPO R9S主板漏电怎么解决?
手机

网友:
可以先用手感应是那块发烫。然后在发烫区域加电用松香雾检测

网友A:
热成像,一照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一照就知道了
请问热成像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