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开机不显示修复

楼主(2021-11-28):
接一块华硕B85-PLUS开机不显示,测得其他供电电压正常,确定复位和PG问题,拆下PQ803后正常点亮

网友:
正好我有个一样的在修 ,我也试试。。。。。。。

网友:
PQ803后正常点亮

网友:
谢谢楼主大爱无疆无偿分享

网友A:
楼主u坐压纸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防止底座针脚损坏

网友:
看见了,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通病,是平台复位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u坐压纸片起什么作用?

保护针脚。。。。。。。。

网友:
平台复位没有

网友:
我有一张B75的也是无复位,还是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u坐压纸片起什么作用?

防止针脚误触变性

网友:
666,佩服,这么快就知道是803的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以前看过视频,都是改电阻的 !下次遇到也试试,不过这个板子以后可能没人修了

网友:
顺便问问,你收人家多少维修费?50?不会100把?能买一块保好的板子了

网友:
为啥不更换,去掉能好吗

网友:
干嘛用的也不说

网友(2022-01-27):
这是都是大神,能说是哪个问题已经不错了

网友(2022-03-05):
PQ803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