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25L6473E bios5、6脚无电压

楼主(2021-11-28):
V星H110 PRO-V主板,检测CPU无供电,测量电源芯片供电正常,svid正常,pchpg和syspg正常,检测BIOS发现5、6脚无电压 ,刷BIOS后,故障依旧。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安装了CPU了吗

网友A:
你都有SVID了  至少5 6脚是有过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SVID了  至少5 6脚是有过读取的

svid有电压应该证明是正常的吧?

网友B:
5,6本来就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本来就没有电压啊

现在vcore电压芯片供电,en信号都正常,装上假负载开机依旧没有CPU供电,测量mos管控制脚依旧没电压,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
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没有通信不会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SVID了  至少5 6脚是有过读取的

SVID是串行数据   你测电压有啥用

网友:
测的是vboot电压 是电路很小的

网友:
电源IC工作条件全正常,应该考虑换IC

网友:
看一下周围电阻有没有掉的,看一下3vsb上拉有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电阻被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