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三星355V4X 原机备份 板号QMLE4 LA-8863+主板正反面图

楼主(2021-11-28):
BIOS文件包含:
原机BIOS编程器备份一份,系统下软件备份的BIOS一份

主板板号:
QMLE4  LA-8863
Rev 2.0

原机配置:
CPU AMD A8 4500M
显卡7670M+7640G交火

机身标签型号:

主板正反面图:

软件备份软件内读取信息:

其他备注:
拆BIOS芯片先把主板纽扣电池断电了,装完后接回
第一次开机开机自检会20秒-30秒左右,第二次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文件内如图

网友(2023-10-20):
图片里标注的BIOS纽扣电池的正负极对吗?大佬们

网友: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图片里标注的BIOS纽扣电池的正负极对吗?我之前拆下来现在忘记正负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