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位置,能看出来对应的显存通道坏么?

楼主(2021-11-28):
显卡花屏的位置,能找出来对应的显存通道坏么?

网友A:
能,但是你的安装钛合金透视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但是你的安装钛合金透视眼

就算安了也没法解码啊

网友:
你的是屏坏了吧?

网友:
不能,能看出来就不用测试软件了

网友B:
窝火,我也有几张显卡是这种间隔竖条的故障,不知道搞那个 HD7850和 R260 R270几个型号的显卡,有的是打上驱动就黑的,不打驱动能亮机确定不了那个内存通道,放着吃灰。

网友:
得带透视才行

网友C:
可以的,4xx到5xx系列是顺序bacd,目测你的a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窝火,我也有几张显卡是这种间隔竖条的故障,不知道搞那个 HD7850和 R260 R270几个型号的显卡,有的是打上驱动就黑的,不打驱动能亮机确定不了那个内存通道,放着吃灰。

软件走起,老卡爽不是一组报错,和n结果一样,精确

网友:
好像是离金手指最近的那颗

网友:
还是上测试软件比较靠谱

网友D:
1000收了三张卡,都是显存全部报错,哪个大佬用小号来坑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4xx到5xx系列是顺序bacd,目测你的a组吧

BACD是什么意思?对饮的屏幕分为4块,从左往右边数。BACD,来划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00收了三张卡,都是显存全部报错,哪个大佬用小号来坑人的

显存报错,不是很简单的么

网友:
可以测试的,用对应的测试工具软件,有点大。论坛里面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报错,不是很简单的么

所有显存都报错,核心的问题了哦

网友:
搞个软件测一下,就知道那个坏了

网友:
激光眼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BACD是什么意思?对饮的屏幕分为4块,从左往右边数。BACD,来划分么?

两边是对称的,从屏幕中间砍一半分开,从左到右,ba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