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HD3rev1.03

楼主(2021-11-28):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片技嘉b85-hd3板子,说故障是不触发,心想 不触发好修可能又要捡漏了,上电  短接开机针 ,没有反应。那就上个迅维基地看吧,有没有通病之类的,查了半天没有这个版本的帖子。失望  老实按不触发的顺序来吧,io8620e看图纸.106脚开机针3.3正常,再到待机绿线105脚5v正常,101脚io发往南桥的信号有3.3v跳变,都正常为什105脚没有拉低电压上电呢,突然想到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满足开机信号,看图纸是114脚,测了下0v问题找到了,打对地阻值40欧,不对啊短路了,拆下io就不短路了,马上掏一个老了几家都是8元下单,几天后到货迫不及待上机,啊,114脚还是没有电压,挑起114脚有3.3v,证明后级短路,最后查到下图这个三级管短路,拆掉3.3v恢复正常,正常触发,,,,走了不少弯路还买了io  其实io没有坏   不会编辑帖子只能文字和图片分开    故障图在下面

网友:
忘记编辑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大爱无疆无偿分享BIOS.......

网友: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我也经常轻判故障点,买了芯片回来一试不行,浪费钱了,还走了弯路.

网友:
我只换电阻电容晶体管,芯片坏了不修,因为现在收费困难了很多

网友:
维修的人真的有点可怜啊,唉..........

网友:
都想着芯片问题

网友:
我也和你有过同样的操作,哈哈

网友:
但是短路的确不好查询是哪个部位引起的

网友:
跟我以前修过一块映泰H61的故障相同,不过拆掉三极管虽然正常了,但没用多久桥就坏了,也没过多地去研究了。

网友:
现在价钱那么低,发现短路应先排除下线路上所有小件,再决定是否买芯片

网友:
学习了,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