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90-T板号GJ5CNXX开机掉电维修附改ME的BIOS

楼主(2021-11-28):
机械师T90-T板号GJ5CNXX开机0.6掉电,直接换南桥解决,换南桥后刷改ME的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大爱无疆无偿分享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大爱无疆无偿分享BIOS.......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通病了遇到几个

网友:
就佩服换桥的勇气和技术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啊

网友A:
我昨天收到一个客户的二修机,偶尔触发0.35A秒掉,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只有0.2,查了一下图纸是内存的3V供电电阻被上家干掉了,装上之后0.37秒掉,今天换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桥,还是一样的问题0.37A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收到一个客户的二修机,偶尔触发0.35A秒掉,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只有0.2,查了一下图纸是内存的3V供电电阻被上家干掉了,装上之后0.37秒掉,今天换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桥,还是一样的问题0.37A秒掉

就怕上家动了不仅仅是一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收到一个客户的二修机,偶尔触发0.35A秒掉,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只有0.2,查了一下图纸是内存的3V供电电阻被上家干掉了,装上之后0.37秒掉,今天换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桥,还是一样的问题0.37A秒掉

你的思路错了。取下南桥 从新开始。  0.3 南桥还没工作。 你应该前面还有电压没有出来。看看2.5内存供电有没。  不上南桥会稳定0.38左右   结合图纸看一下

网友:
据说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错了。取下南桥 从新开始。  0.3 南桥还没工作。 你应该前面还有电压没有出来。看看2.5内存供电有没。  不上南桥会稳定0.38左右   结合图纸看一下

有的,按时序查的,S4都出来了,将要出VCCIO了,这个供电需要S3开启的,再接下来是CPU供电了

网友(2022-04-19):
SR40B.就是这个桥太贵了。以前3V  1.05V短路都是这个坏了。现在没短路也坏这个。

网友:
我这一台奇怪的很,不插屏线不掉电能外接显示,插了屏线偶尔能亮,大部分状态掉电,有时0.3左右不掉电但是指示灯也不亮.屏线也换了,而且二修机客户拿来时就不是原屏线,订了几种线回来都还是不行。

网友C(2022-11-25):
我的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上电0.39掉电.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换了南桥还是一样,上电0.39掉电.刷个BIOS看看

我的也是的你的刷好了吗

网友C: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多打两次就亮机了

网友(2023-02-26):
换桥不好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多打两次就亮机了

什么意思 多打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