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版号NM-A141 REV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1-28):
电脑之前拿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就是有时候会不触发,客户也不在意就没有维修。前两天拿过来不触发电流在0.03左右,给客户报价后,开始维修,噩梦也开始了。

拆机后裸板电流在0.15-0.2左右来回跳动,按开关没有反应。仁宝的机器隔离修得比较多,断电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测量公共点电压19.8v正常,测量保护隔离的上下管G极电压有7v左右正常,3,5v待机电压也正常。
于是开始测量ec IT8580e的工作条件了,测量ec的74脚+3VALW_EC电压3.3v正常,18脚+3VALW_R电压3.3v正常,测量73脚LID_SW#电压3.3v正常。
120脚ACIN电压只有2.6v电压不正常,也是从这里开始走弯路了。

ACIN电压来由pr297和pr299分压,由pr298上拉,并由pq45b控制得来,
测量BQ24737_VDD电压6v正常,pq45b的G极ACPRN 0v正常,分压产生PACIN3.3v正常。
上拉正常,经过电阻pr298到ec就只有2.6v,中间就只有一个电容,拆开电容电压还是一样。
测量ec到pr298也没有断线,开始怀疑ec。测量开关电压也没有问题
,由于买的ec没有到,开始乱测一通。搞了不知道多久头晕了。直接把ec干下来了。
测量acin电压正常了,很开心以为找到故障了,默默地从口袋拿出一根烟抽完,收工等ec。

来到第二天中午,ec到了。饭都没有吃,先把ec给干上

电流在0.08到0.20左右来回跳,结果可想而知,测量acin还是2.6.默默陷入沉思

吃完饭后又开始一顿乱修,无果。开始逛论坛,找思路。没有找到,都是什么没有待机,pq12旁边的电容,不过保护隔离什么的...
想想又把ec干下来了

测量ACIN又有3.3v了

我丢,头都晕了,心烦得很。感觉可能不是ec的问题,因为不可能两个ec都是一样的电压。又把原来的ec干回去了。东搞西搞,又把隔离芯片换了,把待机的芯片也换了,待机3,5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待机线性的电压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其实都还没有到读取BIOS这一步,但是人到了绝境什么都干得出来。
直到看到了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8369-1-1.html,重新开始量待机的电压,线性的3,5v电压都很正常也很稳定。
测量到待机的5v的时候发现5v有轻微的跳动,就一点点,压根就没有注意。于是把5v的上下管换了,测量ACIN有3.27v了。触发电流上去一会就掉电了
刷回原来的BIOS,开机直接亮机了

总结,一定要有一个示波器,没事多逛论坛。

网友A:
我感觉这机器会返修

网友:
感谢,电压轻微不正常也头疼人

网友B:
学到了 ,感谢分享,公共点电压不稳

网友:
这故障太隐藏了,费时费力搞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 ,感谢分享,公共点电压不稳

是待机电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机器会返修

就凭你这句话我把隔壁3v的也换了

网友:
我来向高手学习

网友C:
待机5v跟ec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5v跟ec有关吗?

看电路图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然也不会搞那么久

网友:
上下管很少坏 特别是3V和5V,应该是你加热了的原因,我估计会返修....

网友D:
你这种问题就消费太多时间了,我遇到一台掉电的,排除散热没有掉电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问题就消费太多时间了,我遇到一台掉电的,排除散热没有掉电规律

掉电有些还真不好修

网友:
你能解释一下待机5V怎么影响ACIN的吗

网友:
干脆待机芯片一起换了